小数控车赶工中

楼主(2015-09-24):
   数控小车床,目前还差一根短轴丝杠没到货。
配置如下:长轴400W松下A5伺服,23MMABBA导轨,2005精密(双预紧螺母)研磨丝杠。短轴200W松下A5伺服,20MM上银导轨,2005精密(双预紧螺母)研磨丝杠。
床头箱就是上次做的那个用料奢华的床头箱。后面多的两个个滑块是准备以后加尾座的。结构件钢板最薄25MM,全部是45号钢精板加工。估计做完整机重量150KG以上。
    长轴精度打表如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0.01MM。现在有一个问题,自动换刀刀架没经验,不知怎么做,成品太大太贵用起来也没意思,不知有没高手
有什么建议指导一下。

网友:
高大上,能详细介绍下,各个部位的制作过程吗?

楼主:
   制作过程就是:买材料-铣床铣-磨床磨-部分上CNC搞一下。
电控部分就是焊线加接线,然后组装调试。

楼主:
   你是问整机造价?这个目前还没统计过,后续再说吧。

网友:
下料十足啊

楼主:
车床机构部分硬件总算搞完了,试车了一根赛钢手柄,还算像那么回事。

网友A:
手柄的形状很奇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的形状很奇葩的

     还算可以吧,这个形状跟一般车床铣床上的手柄是一样的。这个图是别人画的,我刚好把机器组好就顺便给车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