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挂索尼 A7 R II 可以不?

楼主(2015-09-24):
我的老版高一挂的是GH4, Z1400 云台。这个云台改挂索尼 A7 R II 可以不?用什么镜头最合理?望大侠或零度客服回答!

网友:
新出的高端相机,还少有人尝试,你自己可以查询一下相机的尺寸和重量,应该能判断可否使用,相机加镜头不超过1000克,都问题不大。

网友:
陈导是挂上了,并且在用,机身是A7R2,镜头不祥,你可以咨询一下陈导。

网友A:
我挂a7s+28mm,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挂a7s+28mm,没问题

A7R2比A7S重了二百克

网友A:
a7r2机身:582g,a7s机身:489g,两者差107g,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7r2机身:582g,a7s机身:489g,两者差107g,这个不是问题。

索尼蔡司35mm定焦镜头重量相差很大,2.8的120克左右,1.4的近600克。不知道大咖们航拍用的是哪个镜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蔡司35mm定焦镜头重量相差很大,2.8的120克左右,1.4的近600克。不知道大咖们航拍用的是哪个镜头呢? ...

舍重求轻啊

楼主:
用1.4大光圈镜头拍的照片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太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A7R2比A7S重了二百克

a7挂28mm还是35mm?哪个更合理?各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7挂28mm还是35mm?哪个更合理?各有什么特点呢?

28更适合,35太窄不适合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