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问题求彻底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24):
我的T8FG美国手, 在通道监视器那里可以看到  右手副翼通道的数值一直在3个单位内变化,后来只要把电位器外壳拆下来用酒精擦碳环再擦干装回去就好了,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在复发。认为是受潮引起的(后来装了干燥剂在控里面还是会这样)但是其他几个电位器不会有这个问题,什么毛病求解!!!

网友A:
我也有问题问一下,T8FG能和2008sb接收机完美对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问题问一下,T8FG能和2008sb接收机完美对频不?

其实不能对頻的吧,制式不一样,一个是S-FHSS 据说是低端制式  一个是fasst的这个据说是中高端制式,好吧,我们只要知道不能用就行了。。。2008便宜很多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不能对頻的吧,制式不一样,一个是S-FHSS 据说是低端制式  一个是fasst的这个据说是中高端制式,好吧 ...

现在就是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看有没有用过这接受的说说。

网友B:
彻底解决办法就是返双叶换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看有没有用过这接受的说说。

完全不行。除非你控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解决办法就是返双叶换电位器

水货,,啊,人不给搞,400块的检测费,还不如我自己收台尸体换电位器!!!还剩一堆零件呢

网友C:
淘宝你搜下好像有电位器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货,,啊,人不给搞,400块的检测费,还不如我自己收台尸体换电位器!!!还剩一堆零件呢

那電位器,你看它是甚麼類型的,你在淘寶出售電子元件的都會買到的,

那用收遙控器來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你搜下好像有电位器卖的

正解

网友:
恰好有人拆出的

楼主:
那个我买过了。。阻值不一样,,,futaba的总阻值2.3k  卖的那种10.3K的,大概只有5分之一的样子,还上以后只有25单位行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我买过了。。阻值不一样,,,futaba的总阻值2.3k  卖的那种10.3K的,大概只有5分之一的样子,还上以 ...

是選正確的阻值,

型號很多的,

你就看FUTABA用的是那一種,買同一型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選正確的阻值,

型號很多的,

淘宝上我就找到一种10.3K的,,,实在没辙可以用侧面的2个可以用,,测试了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E:
控里面校准一下一般都会好了  如果校准了还是不行 那就是电位器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選正確的阻值,

型號很多的,

前辈,还有哪里能买到,给指条明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里面校准一下一般都会好了  如果校准了还是不行 那就是电位器磨损了

这个不是中位点偏移了,是会一直在3个数值能变化,酒精擦擦应该是石墨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还有哪里能买到,给指条明路呗!!!

第一,那你就先借用側面那個先,

第二,淘寶上細心找應該能找到,

第三,都實體店找,我在深圳就有華強電子城,裡面的電子配件多到你暈,甚麼型號都有

不知你當地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中位点偏移了,是会一直在3个数值能变化,酒精擦擦应该是石墨环就好了,

用久了,磨損嚴重了,沒辦法的,

有時我看到有人說用 FUTABA 14SG 練模擬器,我覺得太浪費了,

可能他們不知道那電位器會磨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久了,磨損嚴重了,沒辦法的,

有時我看到有人說用 FUTABA 14SG 練模擬器,我覺得太浪費了,

好吧谢谢,倒是有个数码广场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倒是有个数码广场我找找看!!

其實淘寶應該會有的,你慢慢找吧!

我指的是電子城,專出售電子零件的,

而數碼城,一般都是出售電腦、電話,投影機.......

网友:
搜一下【FUTABA原装正品遥控器VR旋钮开关T6J T8J T10J原装旋钮电位器 】,就找到其中一款,你繼續搜一定找到的,

网友:
我搜一下,找到個【FUTABA 摇杆 操作杆 电位器 适用T8J,T10J,FF9,10C 】50元,但不通用 T8FG

网友:
有間店叫【电位器大全 】

你找一下吧,

那T8FG的電位器應該有品牌名稱的,有編號的

网友:
那个电位器好像是futaba定制的,市场上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