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家,有osd信号时没相机的视频,有视频时没有osd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4):
不能同时启动,有叠加字符时相机的视频不能显示,有视频的时候osd不能显示,不能同时显示

这是osd信号

这是osd信号

这是相机的视频信号

这是相机的视频信号

osd采用pix供电,直接视频输入和输出到图传。

osd采用pix供电,直接视频输入和输出到图传。

楼主:
大家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摄像头和OSD制式不一致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之前是图传有雪花一直跳   换了个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设置相机制式或OSD制式一样是PAL或NTSC就好了。

网友(2015-10-30):
单PIX供电好像电压不够,有时侯会信号丢失或无信号,你试试双向供电,另一边接12V(记得把焊点断开)

网友:
地線跟視頻線走,, 图像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