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焊接

楼主(2015-09-24):
刚刚到货的电池

开箱看了不错

放电动车箱、放不平

后来这样放完美

三个平放一个立放

刀片刮花

镀锡

焊接

测试正常

没问题

另外几个也是一样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设置3.57V

再次装箱

完美

今天早上搭了一些东西都能冲上这个坡

就是这个电动车、48V 350W的电机充满电是57V
电池4S充满是14.25V

高速速度

中速速度

网友A:
用这个电池续航多少?

网友:
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池续航多少?

估计是40km左右、目前没测试不知道

楼主:
是的、磷酸铁锂电池 20AH的

网友B:
你那个测速度的什么App

网友C:
16片一共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D:
装什么飞机上的

网友E:
哥们来错论坛了吧?这里是三元锂电的世界,铁电什么的最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测速度的什么App

指南针、设置后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片一共花了多少大洋?

648元含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来错论坛了吧?这里是三元锂电的世界,铁电什么的最重了!

你没看到是装电动车上、这个是电动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什么飞机上的

电动车飞机不用这种电池

网友F:
648   20A才续航才40多KM,太浪费了,300多换组48V20A的超威,续航超过50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648   20A才续航才40多KM,太浪费了,300多换组48V20A的超威,续航超过50KM

具体没测试过不知道、具体得测试、今天骑行10km左右电池电压还有53V满电是57V

网友:
这手艺好!

网友G:
阿诺。。。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H:
你这样焊接,大电流不熔掉吗,一般都要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阿诺。。。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http://pan.baidu.com/s/1BJS1g  百度云里下载、我放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焊接,大电流不熔掉吗,一般都要点焊的

就这焊接的100A电流测试路过没熔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这焊接的100A电流测试路过没熔掉

100A电动车应该够了,不过用在航模上应该还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A电动车应该够了,不过用在航模上应该还是不够的。

电动车用20A左右都足够了、因为现在我的电动车电机是48V 350W 额定电流是7A多一点点
电池放电是40A 所以这样焊接完全足够、模型的用100A电流也足够了
如果是多轴、如果是直机或者模型车就可能不够

网友I:
感觉有点不合算 充电是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有点不合算 充电是个麻烦

那你觉得充一次电跑几天麻烦还是一天充一次电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