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飞控大家怎么解决罗盘干扰问题,除了加高电机座,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还有...

楼主(2015-09-24):
NAZE32 飞控大家怎么解决罗盘干扰问题,除了加高电机座,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还有无法定高怎么解决呢?就这两个问题?机架和飞控如图这样的

网友:
据我所知气压定高的话飞控是有壳的,且在气压芯片上加一块遮光棉才能稳定定高;而加高罗盘座远离电磁性环境才可以一定程度上让其稳定,其它高手继续,如有不对请勿拍,都在探讨中

网友:
線太多亂繞
氣壓加海棉
我是用ppm接收線容易整理

网友:
飛控離電調高度10mm,飛控離電池20mm,飛控前方離接收器15mm
穩穩飛

楼主:
大家飞这个280机加NAZE32能否发一份合适跟手的PID参数给我呢?

网友A:
不开磁罗盘的路过   感觉蛮鸡肋的~

网友B:
磁罗盘容易被电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磁罗盘的路过   感觉蛮鸡肋的~

那怎么关闭罗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关闭罗盘呢

飞控界面不勾选 或者直接拆掉~

网友:
穿越机要罗盘和气压干嘛?鸡肋

网友:
不要买带罗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