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500改装470桨案例

楼主(2015-09-25):
非耐克斯这机子买来做练习机是最佳选择,做工踏实,标准舵机,最关键是配件便宜,除了重也没啥太大缺点。不过因为重,所以动力不足是肯定的,用原来飞500的蝎子3026感觉力不从心,查阅相关帖子,也决心加长桨,获得更好的飞行感受!
材料如下:
1.淘宝牌铝管,尺寸自己查,长度加长4cm。不过要提醒各位,淘宝牌铝管尺寸有误差,回来自己打磨是必须的,为了改装尾传动轴,硬是把手上磨了个大泡!
2.rjx470mm大桨,因为小众,价格不低,没办法,只能忍。
3.蝎子3026马达换为花牌3520马达,看着尺寸大一些,标称功率大不少。
刚装好,周末试飞,再说感受

网友A:
为啥不用碳尾管

网友B:
朋友 为何不全部换成皮传的   那样会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碳尾管

已经订了,在路上没到,先用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为何不全部换成皮传的   那样会更爽

喜欢轴传的顺滑,虽然加工难度大点,还是选择了轴传

网友:
不错,但是千万别炸哦

网友C:
470应该浮力大不少,好飞不少。我的NX4曾经改过470,效果明显。最大的缺憾就是470桨太贵,改装件也太贵,炸了就还原425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应该浮力大不少,好飞不少。我的NX4曾经改过470,效果明显。最大的缺憾就是470桨太贵,改装件也太贵 ...

其他的还好,就是桨,和大机一个价,确实难以承受

网友:
500就是重了点,也想改470,顶楼主

网友A:
楼主,尾传动轴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尾传动轴怎么改的?

淘宝买相同尺寸的细铝管,然后将原来传动轴前面的十字头拆下来,按到细铝管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0应该浮力大不少,好飞不少。我的NX4曾经改过470,效果明显。最大的缺憾就是470桨太贵,改装件也太贵 ...

我有470桨三副...80一副

网友D:
691801471.....中秋回家了...想要的10月7号发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相同尺寸的细铝管,然后将原来传动轴前面的十字头拆下来,按到细铝管上就行了!

两端的十字头安装是关键,具体细节可否透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91801471.....中秋回家了...想要的10月7号发货

这是窄款的吧?淘宝90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的十字头安装是关键,具体细节可否透露一下?

很简单啊,那个十字的组件是套在铝管里的,侧面用一个螺丝固定,你取下来,安装到新的铝管上,在铝管侧面打个眼,把螺丝安上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你QQ多少?我加下交流下。

网友E:
   楼主,你QQ多少,加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QQ多少,加下学习下。

网友F:
我都改装成550了,515大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那个十字的组件是套在铝管里的,侧面用一个螺丝固定,你取下来,安装到新的铝管上,在铝管侧面 ...

楼主是用飞越的尾转动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飞越的尾转动轴改的?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为何不全部换成皮传的   那样会更爽

用什么皮带呢?RJX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都改装成550了,515大桨

515桨 要用什么电机?

网友G:
470桨是550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桨 要用什么电机?

515那是520级别飞机,比这个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0桨是550上用的吗

不是,这个介于500与520之间

网友F:
大太多吗,仔细研究几架飞机结构你会发现,亚拓500结构很结实的。LOGO600单向和亚拓500单向轴承一个型号。LOGO400大齿模数0.5,亚拓500大齿模数0.6。X5主轴8mm,亚拓500主轴8mm,X5横轴M4*M6*71mm,飞越500FBL横轴M3*6*74mm(X5横轴螺丝M4,飞越横轴M3)。这样比较下来你觉得亚拓500结构还会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太多吗,仔细研究几架飞机结构你会发现,亚拓500结构很结实的。LOGO600单向和亚拓500单向轴承一个型号。L ...

结构不差,但是比例所限,如果硬是扩大到550,估计看着就不和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不差,但是比例所限,如果硬是扩大到550,估计看着就不和谐了!

协调不协调个人感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0681

网友:
樓主這架是 EVO V2

在下之前改了 EVO V1 目前還在現役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507

网友:
我也是花牌3520,等楼主试飞感受哈,也想改~

网友H:
再顶上去,期待楼主的飞行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顶上去,期待楼主的飞行感受~

多谢顶贴,改装后,飞行性能强了很多,可以明显感觉浮力变大了,动力也强了,悬停状态下切熄火降落,比原来能在空中多停留一秒钟。除了桨贵,其他的都很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顶贴,改装后,飞行性能强了很多,可以明显感觉浮力变大了,动力也强了,悬停状态下切熄火降落,比原 ...

您用多大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呢~

网友:
不错!改470的确好飞很多。很暴力。不过最后出勤多的还是550

网友I:
這台我上次改470槳後,原本的電機感覺不夠力,本來也在想買你手中這個花牌電機,後來挖出一個庫存HK4020—1100KV。
配上17T或是16T試飛後覺得上這顆真的扭力感很好,不會有風時就覺得開始力不從心。你有機會可以試看看。但是如果沒風, 可維持這顆, 轉速不要太高, 可以飛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