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解锁怠速高及银燕12A电调校准问题,小白求助!

楼主(2015-09-25):
问题已解决!!!!!!!
1.电调校准是遥控发射机油门反向,寒江独钓92大侠提醒的对了,表示感谢。把遥控器油门改方向就可以正确校准电调了!
2.飞机起飞翻车因为电机顺序接错,因为原来是CC3D飞控,调参电机顺序是左上顺时针1,2,3,4。
  而naza是右上逆时针1,2,3,4,对换就好了。还是我的粗心。
各路大神,给纯小白新手看看我的问题!
起,在论坛收了精灵2如了模,后来又收了架qav250,想联系一下操作,没想到的是我太笨,根本飞不起cc3d,于是就想换个飞控,
心想只是为了练习简单的操作手法,不打算穿越,就买了naza-m lite想换上,将来还能折腾其他的玩也算不浪费,可是没想到的是,
Naza那还来就装到了QAV250身上,全都安装好了,测试没装浆时候,就感觉转速有点高,结果解锁直接起飞翻身,后来就开始度娘、论坛,等
各种个地方搜索,感觉好像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可是找了视频,帖子说明书等等是没有解决问题,有好多问题不明,请大神门指点一二。
qav250配置:
银燕MT1806 无刷电机 12A电调
naza-M lite
CC3D分电板PCB/电调集线板 灯光控制板

1,解锁后怠速高!
调参已经设置成最低!
开机解锁怠速起飞翻车!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呢???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情况呢?检查螺旋桨安装包括马达1234位置,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啊???
暂时先定为电调校准问题!查了一下naza不能像CC3d调参那样做电调校准!
2,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后来翻阅大量帖子,通用校准方法又出问题,电调与接收链接好,发射机油门推高,b一下推滴,可到我这里那么难!

这样接接上,通长不是这样吗,黄色信号线在里面或者在上面的吗??油门推高,通电电调没有发出校准声音!接收机对频有电,油门推电机也不转动!(电源就是通过分线板给的电调电)

我不确定是不是接正确于是就反过来!这样接上接收后,通电有电调校准提示音,可是接收机没电,油门推下没反应啊!

用naza的Pmu给接收机通电后,接通总电源后还是不出电调校准提示音!
说明一下,我的PMU与分线板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电调和接收机给电是一起给的,不是先给接收机通电,然后再给电调通电!
分先板与PMu接在了一起!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小白,因为身边没有认识会玩的朋友!小白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naza飞控不合适飞穿越机,别折腾自己了,我是过来人

网友:
lite 可以飞啊,你看下你的电调是银燕 那个版本的12a电调

网友B:
电调校准不能透过DJI的飞控,原厂设定似乎就是这样你放弃吧!
但可以使用电调校正线版来做(正确名称我忘了)
接线方向问题,你可对照原本DJI内附的接线即可。
接收机没电找个可输出5V BEC或者电调,把BEC(电调)先接到接收端口,正负极接上电池就有电了。

网友C:
反过来是不对的,simonk的电调校准听到第一声滴立马拉杆下来就可以  建议检查一下油门通道是否反向

网友D:
电调直接接到遥控器3通道(油门通道)校准,为了方便可买个“油门并联校准器”,也叫“油门集线器”
或者直接买个简易舵机测试仪,可以模拟遥控器产生PWM信号

网友:
电调要用直接插到接收机上挨个校准一遍,都插到油门通道校准。然后再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飞控不合适飞穿越机,别折腾自己了,我是过来人

谢谢提醒,你懂得都是爱折腾哈,其实我是很笨的人,穿越玩不了,cc3d炸了10多付浆了,根本飞不了,别说穿越了,所以才想换个naza,反应慢点正好与我的大脑对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准不能透过DJI的飞控,原厂设定似乎就是这样你放弃吧!
但可以使用电调校正线版来做(正确名称我 ...

嗯,我新手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哈就是naza的pmu还焊在电源板山了,看来只能拿下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是不对的,simonk的电调校准听到第一声滴立马拉杆下来就可以  建议检查一下油门通道是否反向

谢谢大侠提醒,感觉您的提醒有必要,我觉得检查好多,就是没有检查遥控器油门控制方向,回想起cc3d设置,遥控器校准时候每次都在调参与案件设置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直接接到遥控器3通道(油门通道)校准,为了方便可买个“油门并联校准器”,也叫“油门集线器”
...

嗯,开来要折腾还是要买点东西啊,弱弱的问一句CC3D的调参软件电调校准与接收机直接校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CC3D一点都不难飞啊,是不是你没开到自稳模式。

网友:
不是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一点都不难飞啊,是不是你没开到自稳模式。

都是自稳模式,我纯新手啊,只飞过大疆精灵GPS,其他的就都没飞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自稳模式,我纯新手啊,只飞过大疆精灵GPS,其他的就都没飞过了!

关键还是场地要大,找片100*100米的场地,再上实时图传,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是场地要大,找片100*100米的场地,再上实时图传,应该可以了

唉,机器调好了,中午又把30支浆炸没了,晕晕,今天准备练习模拟!

网友:
如果感觉要炸机,我是第一时间收油门到底。。。

我也只玩过10几个小时的淘宝那种双旋翼直升机,100块的。

上了250后头几次炸过2-3回(场地太小),后来就一直很顺,一个桨都没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你懂得都是爱折腾哈,其实我是很笨的人,穿越玩不了,cc3d炸了10多付浆了,根本飞不了,别说穿 ...

naza的操作不灵敏适合航拍,你装穿越机身上就失去了穿越机的性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