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CP无力,向上推油门也没什么力上去,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25):
我的SCP无力,向上推油门也没什么力上去,什么问题?
第一,电池好的了,插在我朋友部机还有力正常。
第二,大齿没有松动,没有虚位。
第三,螺距已经调到55%油门起飞,0油门时保持螺距平衡。还调了-15%螺距!目的为了有风都容易下降

现在问题就是起步马达不够强劲,起飞无力,(马达是黑金无刷)

要怎样调才能够声音强劲和有力????还是调遥控哪里???我的控是D7E

谢谢大神门!!!

网友:
我印象中。SCP好像很大。。。如果如你所说的,连螺距都正常。就是电机扭力 不够拉不起转速。除了更换强力的1S电机之外没办法。

网友:
楼主的鸡鸡  是单还是双

一般来说   双的   好飞些

网友A:
可能是螺距及油門未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螺距及油門未調好.

一般螺距和油门曲线是怎样调的啊??有无参数!!?

网友:
我的螺距和油門曲線是在總螺距為11度的情況下調的.

常規螺距: 最低45%, 中心76%, 最高100%
常規油門: 最低0%, 中心75%, 最高100%

网友B:
可能是油门没设置好,转速被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油门没设置好,转速被限制了。

怎样设置呢???有无参数??有无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呢???有无参数??有无教程?

我没用过D7E的控,你试试把控THRO(也可能是只简写到THR)里的正油门值设高一点,也可以直接设为+100,看看转速有没有上去。

网友:
你SCP这种情况怀疑是黑金性能下降了,我有个装配黑金无刷的mini cp也是玩了一段时间后动力突然就不明原因下降很多,现在只有原来大概3成的动力了,我换了另一款华科尔的原厂无刷动力立马强上许多,怀疑是电机问题,如果手上有其他无刷的话换上试试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