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固件最后一次重大更新V3.4

楼主(2015-09-25):
重点更新1、加入开尔曼滤波器

2、支持光流计
3、支持差分GPS
4、可锁住方向舵
原文在此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apm-plane-3-4-0-released
英语不好,不知道理解的是否准确。重在交流,轻拍。

网友A: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不更新,如果原来稳定飞行的话

网友:
没有载机测试了

网友:
我同意沙发意见,除非新功能要用或者原来版本不好用。
还有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次”而不是“最新一次”呢?以后不再更新了吗?

网友B:
应该是 最新的更新,而不是最后一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最新的更新,而不是最后一更新

This will be the last major release that supports the old APM1/APM2 AVR based boards.这将是最后一个主要版本...我个人理解为最后一个重大更新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s will be the last major release that supports the old APM1/APM2 AVR based boards.这将是最后一 ...

嗯,你说有理,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不更新,如果原来稳定飞行的话

3.4已上天,开卡尔曼滤波,自动航点模式,很给力!

网友:
意思是apm的最后一次更新,除非发现bug,因为空间已经榨干了,以后都是pix等32位处理器的

网友D:
This will be the last major release that supports the old APM1/APM2 AVR based boards.
这将是支持基于AVR处理器的APM1/APM2的最后一个官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is will be the last major release that supports the old APM1/APM2 AVR based boards.
这将是支持基 ...

就是APM固定翼固件的最后一次更新。前面加了APM限定,您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APM固定翼固件的最后一次更新。前面加了APM限定,您是想表达什么呢?

以后的将不支持APM了,而是要运行在PIXHAW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的将不支持APM了,而是要运行在PIXHAWK了。

这个俺知道...

网友:
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4已上天,开卡尔曼滤波,自动航点模式,很给力!

apm2.5怎么开卡尔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2.5怎么开卡尔曼呢?

搞错了,我是pix,不是a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已上天,开卡尔曼滤波,自动航点模式,很给力!

滤波器是自动打开的不

网友:
apm终究是成为了过渡期的产品 留着以后有收藏价值吗

网友:
pix难道就不是过度吗。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