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几块GPS,6Q 6M 6H M8N,想试试各自的精度,大伙说说怎么测试才算客观

楼主(2015-09-25):
准备十一放假好好测试一番

网友:
测试,服务模友,善举。

网友:
那一个给我测试呗,正缺一个GPS

网友:
同一架飞机飞控,同一天,插第一个gps试。然后马上换第二块,统计数据对比。

网友:
精度应该都差不多,估计差别在反映灵敏度上以及可靠度上

网友A:
跟陶瓷天线还有很大关系呢,上飞机不太方便看吧,受干扰因素太多了,用软件吧

网友B:
m8同款 你的能搜多少星

网友C:
期待,据说只是抗干扰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同款 你的能搜多少星

雷家那个正常12颗,没牌那个倒是稳定19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据说只是抗干扰强点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在罗盘,卫星有六颗以上应该就可以了,到时候接独立外罗盘比比效果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陶瓷天线还有很大关系呢,上飞机不太方便看吧,受干扰因素太多了,用软件吧

应该是的,那个没壳的M8N我换了个GPS加北斗的天线,地面站校准的时候都是椭圆,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敢用,又换回GPS加毛子的天线了,IPX接口的天线不好,容易接触不良,还是直接焊上的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陶瓷天线还有很大关系呢,上飞机不太方便看吧,受干扰因素太多了,用软件吧

没壳M8N室内十分钟左右这样,不知道这个软件显示的准不准,这东西会不会造假
还有就是偶尔中间会有断数据的现象,就是图上显示的那个中间空了一段,有懂的吗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家那个正常12颗,没牌那个倒是稳定19颗

广运那个m8呢

楼主:
14楼的截图就是广运的8N室内测试,离门口有两米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楼的截图就是广运的8N室内测试,离门口有两米远

这个图在哪看的 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在哪看的 地面站?

百度u-center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壳M8N室内十分钟左右这样,不知道这个软件显示的准不准,这东西会不会造假
还有就是偶尔中间会有断 ...

什么软件来的,怎样测

网友E:
这么多GPS。
,期待结果。

网友F(2019-05-10):
挖个坟。。。哎,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直观看到的精度是算法融合后的精度,m8n GPS原始数据水平精度在2-3m左右,垂直精度在3-4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