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osd

楼主(2015-09-25):
紧急求助!Osd界面右上角的显示的飞行模式啥意思?etl,正常遥控切换模式是定点模式,应该是lth才对,显示etl啥意思,

楼主:
忘了贴照片

网友A:
这个不是apm minim osd吧,没这个模式 只有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apm minim osd吧,没这个模式 只有RTL

是minimosd 这个根据地面站显示的是定点模式,并且我遥控切换的也是定点模式,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这么一个东西也不是每次都这样,而是我从返航模式切回定点模式就会显示这个,如果单纯的只是固件字库问题,那还不担心,就担心是飞控飞行模式问题

网友(2015-10-31):
我的也是,你的APM 是否3.2 以上,我用3.2.1就同你一樣 poshold显示不了,飞行是正常的,用3.15就正常显示position 。

网友:
minim osd用minimosd 2.4 R794就正常显示PHL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