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V2感度測試

楼主(2015-09-25):
U580機子 重2.4公斤 抖动.震动.请教前辈们V2感度何处该调整.谢谢!
!

网友:
戴着耳机表示要疯

网友A:
震动的原因有多种

一是机架,二是桨叶,三是电机,楼主需要采用排除法。当然了,画面的果冻,云台也有关系的,本人也是这个机架,相同的飞控,感度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原因有多种

一是机架,二是桨叶,三是电机,楼主需要采用排除法。当然了,画面的果冻,云台也有关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