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如何充锂铁电池

楼主(2015-09-25):
14sg的控电是锂铁电池 手里有A6充电器 可以充么?那如何设置

网友:
把截止电压设置到3.6,电流按照电池容量设置

网友A:
铁锂电池好像也是1C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电池好像也是1C充电吧

最好0.1C-0.2C充,,看电池的性能。

网友B:
设置电压3.6  电流设置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电压3.6  电流设置1.5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