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级老油直

楼主(2015-09-25):
求推荐经济配置

网友A:
油箱和风扇罩没有么?怎么飞?雷虎39h或者OS37,配37的排气管
舵机可以用MINI规格的,这样重量会轻一些。如果你的是标准舵机安装座需要用转接板。KST、亚拓算是价格便宜还靠谱的,更便宜的没用过,不放心。标准舵机的话3003也是凑合能用,仅仅普通航线而已。
定速器可用可不用,用的话亚拓的就行,便宜。
陀螺k8,做好减震处理。
手摇油泵,起动机,点火器啥的买便宜的就行。

网友B:
QUICK 30,这机器有年头了,练习航线之类的还行。舵机用3003还不如用MKS 1210,发动机用三叶就行,陀螺用GY401,或亚拓780,750,再加个亚拓2合一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和风扇罩没有么?怎么飞?雷虎39h或者OS37,配37的排气管
舵机可以用MINI规格的,这样重量会轻一 ...

请问这机器做工怎么样   油箱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ICK 30,这机器有年头了,练习航线之类的还行。舵机用3003还不如用MKS 1210,发动机用三叶就行,陀螺用GY ...

嗯是 有些年头了  以前出口外国的  现在还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和风扇罩没有么?怎么飞?雷虎39h或者OS37,配37的排气管
舵机可以用MINI规格的,这样重量会轻一 ...

舵机安装是标准舵机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董

老机器了  现在飞没得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和风扇罩没有么?怎么飞?雷虎39h或者OS37,配37的排气管
舵机可以用MINI规格的,这样重量会轻一 ...

这舵机行不  S3003感觉有点水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舵机行不  S3003感觉有点水的感觉

没有过,温柔航线的话一般舵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