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问题 特来.求救!

楼主(2015-09-25):
绝对的新手  刚入手生平第一台四旋翼,网上淘来一大堆零件组装的,F450机架,xxd2212  930kv  1045桨 xxd 30A电调  APM飞控,花了一晚上时间装起来。APM做了罗盘、加速度计的校准,也做了遥控器校准。目前还没有飞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都要做电调校准,而且很多时候不是网上很多方法说的上电两次就能校准,基本都是要插拨很多次才能校准。校准后油门缓慢推到临界点时会出现四个电机不同时启动,有时一个不转,有时两个或三个都不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希望有人能帮我出个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艹,还有好久才能发帖?  同新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艹,还有好久才能发帖?  同新手帮顶

网友B:
如果在联APM校准不行,可以单独四个电调校,如果没有并联校线,一个一个电调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联APM校准不行,可以单独四个电调校,如果没有并联校线,一个一个电调校准试试。

也试过一个个校准   但上电后推油门电机没有动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一个个校准   但上电后推油门电机没有动静

要先校准才能转,要不就只有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校准才能转,要不就只有乱叫。

刚刚我没有表述清楚  是一个个单独校准后 装上飞控后上电推油门 没有反应
还是要再次校准后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没有表述清楚  是一个个单独校准后 装上飞控后上电推油门 没有反应
还是要再次校准后才行

联上APM能校准就连APM校准,我的是联APM校准的,没有先后转的问题,加速度计很重要,一定要校准好,放在水平的地上应该不会有先后或不转的,除非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上APM能校准就连APM校准,我的是联APM校准的,没有先后转的问题,加速度计很重要,一定要校准好,放在 ...

电调有没有问题现在不得而知,问题是联了APM能校准,但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得再次校准!真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有没有问题现在不得而知,问题是联了APM能校准,但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得再次校准!真郁闷!

是不是你推油不转是APM没有解锁啊,要红灯长亮才是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推油不转是APM没有解锁啊,要红灯长亮才是解锁。

啊......  我是没有解锁,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一会试一下看看

网友:
建议可以每个电调单独校准 我也出现问题 单独校准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  我是没有解锁,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一会试一下看看

解锁方法: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推住几秒钟就能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方法: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推住几秒钟就能解锁了

谢谢指导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