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X3,打尾舵,飞机会侧移位呢?大神速来啊!

楼主(2015-09-25):
系统是vbar,

排除十字盘不平,右手乱动,等问题。

飞起来的时候,只要打尾舵,,飞机就会飘走。。

谁知道?

楼主:
谢谢,重心怎么调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否是打尾舵飞机应该定在那里转??我的也会飘走,得自己调整吧

网友A:
可能自旋优化反了,检查下陀螺仪设置里面的主旋翼旋转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重心怎么调啊?

测试重心的方法 论坛一搜就行 调节重心基本是挪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自旋优化反了,检查下陀螺仪设置里面的主旋翼旋转方向

我试试

网友:
十盆跟本不平

网友B:
我自己碰到过vbar没装平,自旋补偿乱了

楼主:
真的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碰到过vbar没装平,自旋补偿乱了

没装平?vbar很容易装平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平的。。

十字盆平,就是你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重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703&extra=page%3D1

重心调好了。。

但是电池太靠前,头罩装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调好了。。

但是电池太靠前,头罩装不上啊。。。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