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异常现象

楼主(2015-09-25):
      各位老师我有个山寨k8黄色 ,一共出现两次事故,我现在就是悬停,在悬停过程中收油门降落突然尾巴向一边转不是360度转,是只转一半然后接着尾巴方向打舵不管用,十字盘舵机也不管用两次事故都是侧翻 大桨打到地上反应不过来,我只好推油门飞机就竖起来往我这边来,没办法只能收油炸, 炸鸡感觉就好像飞机突然抽了失控一样每次修好不到15起落就炸了,一共修了两次不想用了能不能推荐什么好陀螺我周围都用的野兽,听说现在野兽是新款的不知道怎么样,请老师们推荐几个谢谢啦。

网友:
同用k8,一切正常,推荐v8,mb……

网友:
建议换一个k8

网友A:
看你描述 感觉是你尾舵机出问题了 侧翻是不是你飞机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 感觉是你尾舵机出问题了 侧翻是不是你飞机震动过大

恩恩我的飞机震动大我的主轴承放上主轴觉得有晃动。这要买轴承换的。以前450l上原装锁尾叶出现了这样。

网友B:
先排震吧,震动大了啥陀螺仪都给震翻了。。。排震完了再看尾舵机是否有问题,拿其它陀螺仪互换看看是尾舵机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

网友C:
手上4个k8飞了两年毛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震吧,震动大了啥陀螺仪都给震翻了。。。排震完了再看尾舵机是否有问题,拿其它陀螺仪互换看看是尾舵机 ...

想问下我的尾传齿间隙很大来回在尾波箱里晃动怎么办副厂的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4个k8飞了两年毛事都没有

你的好就别说了我要的是解决办法有就提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我的尾传齿间隙很大来回在尾波箱里晃动怎么办副厂的齿

这个就只能自己加垫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只能自己加垫片了。。。

哪里有卖啊

网友:
去五金店或者淘宝上卖模型的店子一般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我的尾传齿间隙很大来回在尾波箱里晃动怎么办副厂的齿

加垫片,有专门的调间隙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