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恐怖啊

楼主(2015-09-25):
新进华科尔350PRO,今天出去试飞,我的飞场很宽广,马路东边是广阔的田地,另一边有低压线路,我在飞场这边起飞,试了一下高低远近都没啥问题,有风往另一边吹,我飞到低压线路这边时,发现控制不住方向了,飞的不到30米,接着纯粹不能控制,飞机自行往远处飞走了,在一公里处坠机,只损失指南针脚架,再啥也没损失,我很奇怪,既然失控坠机,为何只损失一个指南针脚架,当时飞机是怎样落到地的,太远,并且在一条河下面,我根本无从知晓。一键返航没起作用。

楼主:
我的控是原来飞120D02S是买的D7,是否在设置350时把一键返航没设好,还是咋了?没搞明白,飞过这机子的朋友们有何经验给说说吧。谢谢了。

网友A:
先近处试下返家正常,在飞远吧。有些指南模块没调好。方向不对就会越飞越远的。。

网友B:
手动练好,失控后才有把握救机

网友C:
还好找回来,损失不大我玩了差不多一年华坑四轴还没试过一键返航呢.

网友:
磕碜   设计的脚架不好看

网友D:
一定要在近处、低空试验“失控返航”,否则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近处试下返家正常,在飞远吧。有些指南模块没调好。方向不对就会越飞越远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在近处、低空试验“失控返航”,否则损失更大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找回来,损失不大我玩了差不多一年华坑四轴还没试过一键返航呢.

我都以为找不到了,结果跑下去,就在哪两电机还在疯狂的转,另两电机没转,不知为啥?我只看准了大概方向,可能电机呜呜响也是找的容易的原因,刚入手的,一下飞丢那把我就气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练好,失控后才有把握救机

我手控还凑合,直升机会飞航线,关键这机一旦飞的远点就分不清头和尾巴了,主要是今天是首飞,稍远了点,不到30米,摇杆无反应,我就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近处试下返家正常,在飞远吧。有些指南模块没调好。方向不对就会越飞越远的。。

飞到远处公里附近时把我吓坏了,哪儿的车来来往往的,真危险极了,胆丝毫没办法,万幸的是没砸到啥,且损失不大,很幸运,其实我根本不张扬,平时就在没人的田地里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在近处、低空试验“失控返航”,否则损失更大

低压线路会干扰吗?我的直升机在这飞了半年了,也没失控过啊

网友E:
华坑的GPS机,手动没问题,GPS模式一定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坑的GPS机,手动没问题,GPS模式一定摔

什么情况,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F:
我的h500使用了一键返航后快速向右上升去,吓得我赶快把油门打下来,结果把起落架摔坏了,还有350pro使用了无头模式还是有头的,不知跟摇控器建设置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h500使用了一键返航后快速向右上升去,吓得我赶快把油门打下来,结果把起落架摔坏了,还有350pro使用了无 ...

应该是遥控器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