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09-25):
自从被穿越机毒到后,苦练一番看屏技术,我终于发现cc3d没有定高,着实让我炸了好几次机,敢问什么穿越飞控有定高功能价格在300元以下的,最好开源

网友A:
有个32飞控

网友B:
定高没用的!多练吧!虽说我是个新新手

网友C:
调整油门曲线,还有就是多练

网友D:
mini apm就可以。

网友E:
定高有个卵用啊,没定高也没忽高忽低啊

网友F:
作为从NAZA转到CC3D飞穿越的玩家分享一下,NAZA是很稳,但是缺少机动性,CC3D的定高其实没那么重要,玩家需要一定的小油门机型补偿,转弯和刹车的时候需要补一下油门,这样能很好的维持穿越的相对高度。手感很重要,多练习就好了,熟悉了就调大一些参数值,增加机动性。

网友G:
现在有cc3d的增强版,卖100多吧,就可以支持gps(不过不知道气压计有没有),其实还是要练的啦,油门给的稍微勤快点就好

网友H:
现在CC3D升级版有定高,有GPS,价格高不少。

网友I:
穿越机不是靠定高飞的,是靠手感练出来的,多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