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800电机搭配电调问题

楼主(2015-09-25):
E800   3510电机搭配好盈 乐天40A电调是否可以使用  会不会烧电机  6S电池

网友A:
如果是我,首选好盈铂金30a。

网友B:
同配置,无任何问题

网友C:
不会,我用过,但是你用套装里的电调的话,电机几乎没声音,感觉老爽了,用乐天电调电机声音就大,但飞着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我用过,但是你用套装里的电调的话,电机几乎没声音,感觉老爽了,用乐天电调电机声音就大,但飞着也 ...

谢谢  套装的电调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首选好盈铂金30a。

以后升级4-5的电机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配置,无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套装的电调贵啊

E800主要就是卖正弦驱动电调,结果你来了个买椟还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