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一转的话那底下的齿轮是不是也要跟着转?

楼主(2015-09-25):
螺旋桨 是不是 和  齿轮  有什么关联 ?

网友:
马达齿带动大齿盘,大齿盘带动大桨

网友:
最关键是大齿盘上有个单向轴承

楼主:
那  2楼  3楼    摸友的意思是说      转   转   转 ?!

楼主:
我的直升飞机  是  双奖           也就是说   上奖下奖  一上一下

楼主:
刚刚又检查了下直升飞机   双奖  都可以 用手转动  包那齿轮         可 用遥控的话     就变了         上奖转  下奖不转     咋一回事 ??

坏在那个零件上

网友:
买个单桨的吧

网友:
看看电机转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检查了下直升飞机   双奖  都可以 用手转动  包那齿轮         可 用遥控的话     就变了    ...

双桨的话,应该此轮也是两个的吧??一正一反才会起飞

楼主:
双奖  一个齿轮    我细看了   回复 9楼摸友

电机转 ??    不会吧   转的是齿轮 !!  回复  8楼摸友

网友:
你飞机是用电池的吧?电机不转哪来动力带动齿轮和桨叶,所以先看看电机转不,如果你是只用一个电机的飞机就当我没说吧

楼主:
11楼的摸友  拆电机的话   需要什么规格的十字螺丝刀 ?

网友:
双桨的是两个电机的吧,其中一个电机坏了吧

楼主:
电机贵不  多少钱一个   什么地方   可以买到    楼上的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