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12 EX的西装破损,重新修补喷漆过程!

楼主(2015-09-26):
最近比较点背把E12 EX 的西装伤了两个,一个从平尾处直接断开,垂尾部分已经是一片一片的无法修补。另外一个前段部分损伤不大,后半部分破损较多,从上部合模缝处裂开了大概20多公分长的口子,垂尾也是折断了。这么贵的壳子扔掉太可惜了于是决定把它修补起来!

机身编号也直接喷涂在机身上了,怎么样?还不错吧?
我也是自己琢磨着搞的,如果有高手还请指教一下哦!

网友:
我的天,李老师动手能力太强了!顶一个

网友:
表示楼主是妖孽

网友:
  真夠折騰的

网友:
杜邦4800S真亮。

网友:
设备太先进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

网友A:
可惜没了平尾啊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了平尾啊

哈哈,故意切掉的,无副翼的话有水平尾翼反而影响性能,要不切掉,要不镂空。

伊藤新款的壳子也是没有平尾的。

网友B:
这手艺补个头罩啥的就更不在话下了吧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故意切掉的,无副翼的话有水平尾翼反而影响性能,要不切掉,要不镂空。

伊藤新款的壳子也是没有 ...

请问,为什么说fbl反而有平尾不好?是因为电子稳定性足够没必要浪费重量和减少下洗气流对机身的影响啊?

网友C:
汽车地方喷光油,肯定赞啦,如果没条件,可以采用静态的方法,喷了之后放柜子里面,出来用田宫的抛光膏抛。不过,说实话远不如
烘箱安逸,毕竟那个膏非常贵,磨700的话,损耗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手艺补个头罩啥的就更不在话下了吧

但是折腾哦,贵的头罩可以修,便宜的,修起来就有点费事了。特别是分色比较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折腾哦,贵的头罩可以修,便宜的,修起来就有点费事了。特别是分色比较复杂的。

有时候头罩只是一小部分破了,扔掉怪可惜的

网友:
我勒个去的。。。。。是不是家里的车要是擦了碰了也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地方喷光油,肯定赞啦,如果没条件,可以采用静态的方法,喷了之后放柜子里面,出来用田宫的抛光膏 ...

这个抛光是否需要电动工具呀?一些小的瑕疵位置我想可以用这个办法哦,请教了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顶一个

楼主:
来几张外场飞行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抛光是否需要电动工具呀?一些小的瑕疵位置我想可以用这个办法哦,请教了

我没有用电动工具,都是用眼镜布,沾了研磨膏打磨的,电动的如果可以,考虑改装带羊毛头的小电磨,加研磨膏,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说fbl反而有平尾不好?是因为电子稳定性足够没必要浪费重量和减少下洗气流对机身的影响啊?
...

有副翼机在飞高速航线时依靠水平尾翼来加强其俯仰安定性和直线型,无副翼机靠三轴陀螺仪的自动修正即可做到,去掉平尾不仅减小阻力,前后翻滚时候也会更顺畅。

网友:
高超的手艺,专业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电动工具,都是用眼镜布,沾了研磨膏打磨的,电动的如果可以,考虑改装带羊毛头的小电磨,加研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