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REVO5怎么与pwm接收机链接?

楼主(2015-09-26):
求助那个自带的10根线,怎么和pwm接受机链接?有没有示意图!谢谢了!

网友A:
和你一样,我昨天到货的naze32 ver5,红,白,黑三根一起的,接地,5v和一通道,剩下的自己按照提示接,就可以了,总之,昨天我收到naze32飞控,连接了cf软件,感觉调试,设置,还是非常简单的,明天准备安装在250四轴上,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我昨天到货的naze32 ver5,红,白,黑三根一起的,接地,5v和一通道,剩下的自己按照提示接,就 ...

留qq交流下,谢谢了

网友:
為 何我按著接 ,只有油門,及方向可以其它都不行,d10白控,接收rx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