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媒反应了

楼主(2015-09-26):
俯仰通道线插反了 冒烟了 现在 从电源给电没反应  usb给点等可以正常亮

网友A:
换吧 没修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 没修头

图中左边两排插针 用的俯仰 那排 连接收机的插头 正反插不都没事吗 反正正极在中间 怎么会烧呢

网友:
换点好装备吧

网友B:
那就是7805坏了,中间那个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左边两排插针 用的俯仰 那排 连接收机的插头 正反插不都没事吗 反正正极在中间 怎么会烧呢

明显不是因为你插反了电机线而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因为你插反了电机线而烧的啊

不是电机线 接收机连接控制板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7805坏了,中间那个大的

三腿稳压吗 我用万用表电阻档两根表逼链接下面两个腿 灯就亮了 但是电机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腿稳压吗 我用万用表电阻档两根表逼链接下面两个腿 灯就亮了 但是电机不工作

你真牛,那个是把12v稳压到5v的,你短路那两脚等于给单片机上12v的电压了,这么高的电压要还不烧单片机你就赶紧去买彩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牛,那个是把12v稳压到5v的,你短路那两脚等于给单片机上12v的电压了,这么高的电压要还不烧单片机你就 ...

电阻档 应该没事 现在还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 脚不一样 可以互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牛,那个是把12v稳压到5v的,你短路那两脚等于给单片机上12v的电压了,这么高的电压要还不烧单片机你就 ...

这两个可以互换吗 脚不一样

网友:
7805是个常用件,跑电子市场或找个修电器的地方就能找到,几毛钱的东西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电子市场 刚刚5v和12v一起上电好了

网友:
封装不一样得改,而且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