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起飞差点撞电线

楼主(2015-09-26):
起飞差点撞电线!我的冲浪者头有点重。返航模式的时候有点掉高度!不过还好虚惊一场!总航程13.5公里,最大高度400米,最远6公里!

网友A:
楼主   飞机上挂了两个摄像头??  求录像摄像头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飞机上挂了两个摄像头??  求录像摄像头的资料,谢谢~

山狗 SJ4000

楼主:
图像压缩过的!不然太大了!原视频是1080P的高清

网友:
呵呵,配乐能不能不配个现场版的?听到欢呼声感觉怪怪的

网友B:
这个飞场太爽了,我之前刚接触FPV,第一架冲浪者用2块3S2200电池单程可以飞13公里远,回来感觉能飞15公里,就飞了15公里远,那时天黑了心里紧张就切自动返航,还剩4公里多就丢机了,经验不足,当时如果手动回来的话刚好是能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场太爽了,我之前刚接触FPV,第一架冲浪者用2块3S2200电池单程可以飞13公里远,回来感觉能飞15公里, ...

。。。。。。15公里就丢机了吗?这个视频只飞了13.5公里!但是我用个3S5000的电池经常飞30公里。我是只有起飞开全油门!一旦飞起来了油门40% 全程,遇到风大适当加大油门。只要飞机能平飞就OK。这样30公里.40分钟留空时间没有压力!

网友:
可能是摄像头安装得太高,受到飞机动作的影响,画面让观众感觉眼晕。

网友B:
我的是两块2200并联的,你3S5000是可以飞那么远的

网友:
楼主,私信我个q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两块2200并联的,你3S5000是可以飞那么远的

两块并联,能让我看看你图传位置跟电池放的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并联,能让我看看你图传位置跟电池放的位置吗

飞机都飞丢了两年了,图传放在螺旋桨后面啊,电池就配重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两块2200并联的,你3S5000是可以飞那么远的

单块5000要好点,我也试过并联,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