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99改扭杆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09-26):
             原车扭簧太软了想改扭杆,99哪个空间太矮了想改个可调的扭杆,新人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改呀?

网友A:
可调整的扭杆?要么在摇臂那里做花键,这个比较麻烦。最简单的就是在扭杆末端多锉几个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整的扭杆?要么在摇臂那里做花键,这个比较麻烦。最简单的就是在扭杆末端多锉几个平面

现在最难就是怎么固定扭杆而且还有根据重量的不同有多种角度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难就是怎么固定扭杆而且还有根据重量的不同有多种角度调整

扭杆固定座可以用铜柱和铝方。。。。铜柱最容易做。铝方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除了钻孔以外还需要攻丝。不过所有的扭杆固定方式都得加强底盘。论坛里有改99的帖子的

网友A:
我可不是哈。。。zdp才是的。。。他那个99改得才叫一个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是哈。。。zdp才是的。。。他那个99改得才叫一个爽哦

那我去看他的帖子去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去看他的帖子去呵呵

嗯。。。他讲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