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飞x3的时候 主旋翼和中联之间垫垫片了吗?

楼主(2015-09-26):
送了4个垫片,我发现垫了之后两边螺丝上紧就会转动不顺滑,不垫的话上紧就很顺滑,所以我没垫垫片,不知道各位飞x3的有没有垫

网友:
当然要垫啦

楼主:
垫了大桨夹转动就不顺滑了

网友A:
我以前垫过,也是不顺滑,现在没垫,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垫过,也是不顺滑,现在没垫,正常飞

恩 我也是的 加了之后就不顺滑 不加反而好的很 干脆不加

网友(2015-11-09):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是的 加了之后就不顺滑 不加反而好的很 干脆不加

離心力

网友:
是什么样的垫片??
如果是很薄的就可以不垫。但是桨夹和中联胶圈之间必须有个厚的铜片或铝片
不然桨夹和中联会机械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