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别的直升机上可以用的最暴力的电机是那一款呢!

楼主(2015-09-26):
250级别的直升机上可以用的最暴力的电机是那一款呢!3400kv无刷够用吗?

网友:
蝎子有款3900KV的

楼主:
有图片看看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看看吗,多少钱

淘宝

楼主:
是这一款吗!!!

网友A:
250暴力的关键不是电机,而是要换成250mm的桨而不是用原装205mm的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0暴力的关键不是电机,而是要换成250mm的桨而不是用原装205mm的桨

正解,可惜用250mm桨的飞机不多,除了泰世的X2,就是地平线的300CFX。蝎子3s电机3900kv目前是250可用最暴的了。

网友B:
右边这款是3900kv适合250用的,左边是X2原带的3400kv,功率和扭力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这款是3900kv适合250用的,左边是X2原带的3400kv,功率和扭力更大。

麻烦帮忙量一下电机尺寸,近期对250也比较感兴趣

网友D:
X2电机功率扭力都大,但是电调(关乎输出)和齿比(关乎锁尾)要匹配,合适的电调重量也重一点(X2电调有点不合适……,凤凰25a又不容易收到),整机重量上升也不是一星半点
综合来说还是蝎子2206相较于X2电机省心省力一些
不过一般电机已经做到蛮好飞的……250要那么大动力干嘛?
动力感只是手感一个方面
况且动力越大越难调校(对精度、强度、轻量化、大小桨等等都有要求)
而且为了能够驾驭强大的动力往往要做出很多牺牲
求放过250那小小的尾旋翼面吧

不过话说回来,真要是喜欢做到极致,大功率重量级电机仍然是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X2电机功率扭力都大,但是电调(关乎输出)和齿比(关乎锁尾)要匹配,合适的电调重量也重一点(X2电调有点 ...

所以x2我都不用原装电机飞,用2206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帮忙量一下电机尺寸,近期对250也比较感兴趣

右边的适合250装的,左边的放不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解,可惜用250mm桨的飞机不多,除了泰世的X2,就是地平线的300CFX。蝎子3s电机3900kv目前是250可用最暴 ...

還有山貓 lynx 的oxy 3 是目前看過最爆的255槳 小機 有興趣的去看看youtube的影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還有山貓 lynx 的oxy 3 是目前看過最爆的255槳 小機 有興趣的去看看youtube的影片吧

之前有看过oxy3的视频了,6s电池,迪拜大叔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看过oxy3的视频了,6s电池,迪拜大叔飞的

oxy能上6s?我觉得他那个4s 4100kv的电机就够夸张了...

网友:
迪拜有飞过250?

网友B:
引用 网友F:
oxy能上6s?我觉得他那个4s 4100kv的电机就够夸张了...

能上,6s 850-900mah,这机没出之前我就关注了,出来后也在youtube上看了点视频,现在对它也不关注了,贵且不好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上,6s 850-900mah,这机没出之前我就关注了,出来后也在youtube上看了点视频,现在对它也不关注了,贵 ...

買一台過幾天就到了 有點煩惱他電機要用哪一顆 沒買到他那顆4100kv 的電機 想用天蠍2221-6 大大你覺得怎樣?還是有其他更好的可以推薦?

网友:
我有一颗闲置,蝎子代工海波浪250电机,加我q693928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这款是3900kv适合250用的,左边是X2原带的3400kv,功率和扭力更大。

哥们这两款电机分别多少钱具体什么型号,淘宝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这两款电机分别多少钱具体什么型号,淘宝找不到啊

淘宝搜 天蝎星电机 390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bqkqxV&id=521786933528&ns=1&abbucket=6#detail

网友:
oxy真的很贵

网友G:
会绕电机的话自己绕一个,性能不比蝎子差,话说250精度好的机子没几个,爆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绕电机的话自己绕一个,性能不比蝎子差,话说250精度好的机子没几个,爆不起来

亚拓450L精度怎么样,暴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買一台過幾天就到了 有點煩惱他電機要用哪一顆 沒買到他那顆4100kv 的電機 想用天蠍2221-6 大大你覺得怎 ...

2221-6是哪款,好像是450用的电机,感觉用250级别的电机有点不够呢,580g的起飞重量;不过我看到老外有用250的电机飞blade 300x的,300x的重量也是500多g;X2才380多g,所以用250的电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21-6是哪款,好像是450用的电机,感觉用250级别的电机有点不够呢,580g的起飞重量;不过我看到老外有用 ...

不好買啊 原場附的馬達齒又是3.17軸的 只能用450的規格 不過又覺得太重  要用250的電機馬達齒又買不到 2221-6是天蠍星的電機 重量81克

网友:
X2我用原厂电机十ztw 25a电调飞,感觉还可以,但电调发热厉害。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