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9-26):
请教大神一个幼稚的问题,就是正常是怎么降落啊?为什么我每次降落都会翻,,,或者飞高之后减小油门  飞行器下降的很快,,,,, 等大神解答,,

网友:
等你翻够30次就不会再翻了。。。 多练练慢慢就会了

网友A:
是不是每次都飞的电池报警闪红灯才降落,那样肯定不好降落,飞控识别已经没有电了自己在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每次都飞的电池报警闪红灯才降落,那样肯定不好降落,飞控识别已经没有电了自己在下降,

没有,,,刚开始玩就是那样子了,,,不知道是我降落方法不对还是,,,,

网友A:
那应该是方法不对,要慢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方法不对,要慢慢降落

每次都是飞高之后,减小油门之后下降速度挺快的,在不改变油门的情况下贴地面之后又会飞来,,,,,反反复复的,,,突然油门最小就会翻,,,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精灵油门收油有回中,要慢慢收油门,到桨停下来在放开油门杆,桨没有停下你放开油门他不是又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油门收油有回中,要慢慢收油门,到桨停下来在放开油门杆,桨没有停下你放开油门他不是又启动了。

pixhack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