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3D旋翼头晃动严重

楼主(2015-09-26):
飞3D旋翼头猛晃,主轴横轴都是新的,不知道咋回事,谁知道的告诉一下子,三克油

网友A:
要么是大奖动平衡差,要么是主轴轴承或者是中联有问题,三者必居其一,同时注意新的配件不一定是合格的,用前检查好原因不难找到。

网友B:
你是指只有飞3D时才晃还是高速时晃?

网友C:
我的也是,立钟摆特别明显,其他动作倒不觉有什么问题,一直没管它

楼主:
是不是内圈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大奖动平衡差,要么是主轴轴承或者是中联有问题,三者必居其一,同时注意新的配件不一定是合格的,用 ...

只剩轴承没有检查了,别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只有飞3D时才晃还是高速时晃?

大动作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立钟摆特别明显,其他动作倒不觉有什么问题,一直没管它

不健康的状态要尽量排除,晃动大了,部件容易松动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内圈磨大了

有很多可能 滾珠 保持器磨損 既然你其他零件都檢查過了 那就換軸承試看看吧

网友:
陀螺仪参数也有可能,我的之前一起飞副翼方向发生剧烈抖动,调参数后爽飞了~

网友:
陀螺仪主翼感度调小试试看。

网友:
如果使用易碎舵机臂,在大动作时有可能产生晃动。如果不想换掉,注意手法就是了

网友:
主轴和中联没连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健康的状态要尽量排除,晃动大了,部件容易松动炸鸡

今天更换了主轴轴承,有较大改善,但还有一点,可能像天籁说的,用了易损臂的原因 。

网友:
最大可能是轴承有虚位,大桨我从来不做什么动静平衡,一样稳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桨夹里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