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试飞

楼主(2015-09-26):
机机是250.第一次飞Naze。稳定性都不错!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最好选择高清,流畅度的画面简直不能忍!

http://www.tudou.com/v/ZiK5J7_hB5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自己占个楼

网友A:
楼主用的NAZE是什么版本?感觉好稳啊~

网友B:
顶个  速度再快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个  速度再快点呢

还是菜鸟  还在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NAZE是什么版本?感觉好稳啊~

6dof的 没有气压罗盘什么的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纯手动模式还是自稳?要是用手动的话那么CC3D手动模式和这个区别有多大?或者说哪种控使用全手动飞行操控更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纯手动模式还是自稳?要是用手动的话那么CC3D手动模式和这个区别有多大?或者说哪种控使 ...

用的半手动模式。比cc3d更稳,更得心应手。真的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网友:
怎么还有个妹子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半手动模式。比cc3d更稳,更得心应手。真的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哦,谢谢解答,看来换NAZE32的控是势在必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纯手动模式还是自稳?要是用手动的话那么CC3D手动模式和这个区别有多大?或者说哪种控使 ...

兄弟,咱们是不是该随大流弄个naza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咱们是不是该随大流弄个naza32.

换吧。这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咱们是不是该随大流弄个naza32.

弄是肯定弄,不过现在正在飞CC3D手动,再熟练一段时间就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吧。这是趋势。

你觉得naze32调参对比CC3D是不是难很多,目前才学会CC3D的调参,就怕naze32调参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naze32调参对比CC3D是不是难很多,目前才学会CC3D的调参,就怕naze32调参搞不定

是有点折腾。。。。不仅仅是一点儿。。  但只要会一次  基本上就懂了

网友:
我老老实实的把广告看完了。

网友E:
把CC3D刷了cleanflight,感觉比以前费电了,楼主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几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CC3D刷了cleanflight,感觉比以前费电了,楼主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几分钟?

用CC3D的全手动也比全自稳飞行费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CC3D的全手动也比全自稳飞行费电

我是觉得刷了软件之后无论全自稳,半自稳,手动模式电机都比原来CC3D的温度高。看来要买块NAZE32试试看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觉得刷了软件之后无论全自稳,半自稳,手动模式电机都比原来CC3D的温度高。看来要买块NAZE32试试看问 ...

哦,这样呀,实际对比一下更明了,你们先弄,我还不着急,先多学一些,过一段时间想弄,最好能上VER6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纯手动模式还是自稳?要是用手动的话那么CC3D手动模式和这个区别有多大?或者说哪种控使 ...

个人感觉 naze32 的 rate 调一下  手感比CC3D 要好
自稳 半自稳   新手飞飞
手动飞行的话   还是 有点基础了再去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菜鸟  还在练习中。。

没事嘛  不就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CC3D刷了cleanflight,感觉比以前费电了,楼主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几分钟?

目前电池用的是2200的   可以飞10几分钟。今天刚到了4S电池,想把速度提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naze32 的 rate 调一下  手感比CC3D 要好
自稳 半自稳   新手飞飞
手动飞行的话   还是 有 ...

恩,学习了,现在正用CC3D飞ACRO+模式,不知道手感和NAZE32差多少,反正看视频就觉得NAZE32更精确细腻,过一阵子入手一个感受一下最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