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设置ppm模式接收机怎么对码?

楼主(2015-09-26):
最近想玩穿越机,用ppm模式,买了个7通接收机,想设置成ppm模式,可是发现无法对码,接收机要调整么?如果能用ppm模式接收机接几通道呢?

网友A:
天9接收似乎不支持ppm输出,遥控的ppm只是教练口,玩模拟器用的

网友:
2.4g和ppm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遥控里有设置

按着 menu键 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里有设置

按着 menu键 开机

就是这么设置咯,但是无法和接收机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接收似乎不支持ppm输出,遥控的ppm只是教练口,玩模拟器用的

关键是它接收机上明明白白的写着PPM/PCMS

网友C:
pcms对码后再设回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ms对码后再设回ppm

这样并没有用,接收机依然是一个通道一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并没有用,接收机依然是一个通道一条线

需要ppm接收机

网友:
哦!你是想一条线包含几个通道的信号吗?天地飞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