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滑丝了怎么办

楼主(2015-09-26):
(无正文)

网友:
加多点螺丝胶等干后看看能锁得住,因为还有另一边帮忙应该问题不大,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是换个中联

网友:
  用軸承膠水,以後都不能拆的了,

否則買新的主旋頭

网友A:
可以的话,打穿掉,用自紧螺母

网友B:
上螺丝钢套~~

网友:
M2的改M2.5 M2.5的改M3.前提是能配到轴承

网友:
用高强度的螺丝胶,问题不大。

网友:
从不上胶。也不用力拧的路过。

网友:
不要一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打穿掉,用自紧螺母

那個鋁合金,硬得不得了,

我試過鑽,鑽它不動

還有另一邊有搖臂,放不下螺絲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螺丝钢套~~

正解~

网友D:
螺丝钢套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滑了总比断在里面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钢套是个什么东西?

百度一下就有圖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