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6335的接头类型

楼主(2015-09-26):
rt,请教舵机插到上面的接头叫什么,具体参数比如说间距是多少。

还有标准焊接的话,三根线的颜色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
微型插头

网友:
1.5mm jst

网友:
如果是类似卫星的插头的话应该是 ZH1.5插头,可以量下2个插针距离,是1.5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