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六轴空机试飞,第三次调参小炸。

楼主(2015-09-26):
轴距1.6米,9235电机,3065桨,12S16000,电池,从基本感度120开始调,120时,起飞后立即开始晃动,继续加大到150,起飞略有不平稳,不随手,漂移教打,加大到160,起飞平稳,松杆仍然漂移比较大,定点花圈。,基本感度170时,航向感度185,垂直185,定点有改善,打了几次横滚后出现大幅度晃荡,降落时翻机。个人觉得感度还小了,明天继续加大感度测试。欢迎各位大神技术讨论

网友A:
没挂东西的事了
你电池是不是上置?
重心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挂东西的事了
你电池是不是上置?
重心太高了

空机测试,电池上置。没有进行负载

网友:
负重了再调……。

网友B:
要负重调,我的6轴空机怎么调飞都晃,加负载就稳得一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负重调,我的6轴空机怎么调飞都晃,加负载就稳得一b

问题是药空了也会轻啊

网友C:
你认为感度小了,你明天还炸。这样炸鸡肯定感度大了,不是飞机晃就是感度问题。负重就OK了。如果想稳桨 换成螺距小一点的就OK

网友C:
在说重一点,不懂去学习。像你这样不谨慎的态度搞大飞机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感度小了,你明天还炸。这样炸鸡肯定感度大了,不是飞机晃就是感度问题。负重就OK了。如果想稳桨 换 ...

不好意思,已经调ok了,仔细查阅并分析了pid原理。终于明白dji的几个感度还有高级选项里到底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说重一点,不懂去学习。像你这样不谨慎的态度搞大飞机纯扯蛋

扯不扯蛋,不劳烦操心了。我也不是新手,不经过各种稳定测试是不会冒然实用的。悟空对这种大轴距,低kv电机确实不如小轴距来的容易控制。

网友D:
出现 振动 时 不要继续下高 少补点油门 等稳定了在下高 在就是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要在用定高 下降时 果断 切手动下高

      飞机太轻 桨太大了 惯性太大  导致响应速度 过缓  这样的飞机很难控制 即使飞控调的不自激 修正能力也不行 抗风不行

            吐个槽 大疆飞控 高度 定制化 对超常规的 机型 兼容性 极差 且不能调整 核心参数 推荐 换 pi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 振动 时 不要继续下高 少补点油门 等稳定了在下高 在就是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要在用定高 下降时 果 ...

确实是,飞机相对于动力来说太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飞机相对于动力来说太轻

其实 是好事儿 可以多加些电池 也增加续航力 大飞机很漂亮 桨也好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 是好事儿 可以多加些电池 也增加续航力 大飞机很漂亮 桨也好 赞一个

谢谢看了你的回复确实有学习到,震荡发年时应该适当补油稍等稳定,再切手动,确实是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网友E:
求LZ最终参数 因为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是4轴 从120开始调 在120的时候起飞摇晃厉害 最后控制不住 小炸 现在调高了 但是换没去试 希望LZ能给个参考 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LZ最终参数 因为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是4轴 从120开始调 在120的时候起飞摇晃厉害 最后控制不住 ...

目前空机感度160 160 150 150 130 130,空机测试了两回,基本稳定,定点有轻微飘移,直线向前飞行过程中松杆有侧向飘移,但已经不会翻机了

网友:
看不到视频,是不是折叠六轴,是的话恭喜你中奖

网友:
多少感度呢

网友F:
学习调机中,不明白dji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飞机相对于动力来说太轻

应该是因为PID参数太大,尤其是比例环节的参数P值太大,导致自激,楼主这样空载调好以后,如果加上负载后,PID值应该又不合适了

网友(2015-10-28):
我用的APM飞控 比LZ的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调机中,不明白dji的意思

就是大酱的意思

网友:
药箱空了还有泵和箱子的重量能使重心下降

网友:
我用的也是大疆的飞控   加我Q1149415936   电话15670702433    交流一下吧

网友G(2015-12-16):
引用 网友D:
出现 振动 时 不要继续下高 少补点油门 等稳定了在下高 在就是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要在用定高 下降时 果 ...

正在用PIX 研究植保…………第一次试飞效果不错

网友(2016-03-08):
楼主在吗,我的植保机和你这个植保机都是这毛病,都是这样反机的

网友(2016-05-25):
感度没调好吧

网友:
艹,脖子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用PIX 研究植保…………第一次试飞效果不错

pix用于植保,傻的,振动一大,绝对让你好看。

网友:
我的汗,我小机子lite飞控650轴距,感度都200 200 180 180

网友:
那用零度X4做植保机飞控行不行?

网友:
機器大,感度低

网友:
中心太靠上

网友(2017-03-20):
看你炸鸡的形态,应该和调试的关系不大,个人建议你看下电机水平和折叠件电机座的晃动,另外看下固定的可牢靠,你这问题应该是后面晃动太大,还有就是飞控位置的问题,你找找应该就是这几个问题里面,电池放上面或下面对飞机影响很微小,还有电机臂角度最好上翘5度

网友H:
是不是国内某疆的飞控 ? 电池重心是不是没有放好 ?

网友I: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各领域无人机多年,且为多个同行厂商提供零配件,性价比高。联系可加我QQ39784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