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抉择阿 大家来帮帮

楼主(2015-09-26):
订了一架固定翼  翼展2m   不知道该选择那个飞控   各位推荐一下   (本贴没有广告成分 ,只是一个普通模友的抉择)

网友A:
是单用来增稳还是用来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用来增稳还是用来FPV?

fpv的   后期打算在机身下面装一个无刷云台    那个适合大翼展的推荐一个吧

网友B:
都可以的,我用APM完胖子小改参数都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的,我用APM完胖子小改参数都很好飞

那款是主流呢   就害怕买回来了不会調  好求助各位的帮忙

网友C:
我现在用pixmini 还不错 不过是四轴  杜邦头很方便 电烙铁一焊 所有线全换硅胶线 长度也改得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pixmini 还不错 不过是四轴  杜邦头很方便 电烙铁一焊 所有线全换硅胶线 长度也改得刚刚好

你用的迷你带数传和osd吗?

网友:
带的 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