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爱心的大神们,小弟请教几个问题!谢谢了,,,,谢谢了

楼主(2015-09-26):
这各位大神师傅的关怀下照顾下,小弟总于有了自己的万国垃圾450直升机,小弟请教一下,我不打算飞3D(那技术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玩起来的)。我发现以前四通无副翼的直升机,真的很好飞,遥竿往前,直升机就往前,遥控回中,直升机就自动悬停。做一些小动作不管是什么姿态,只要遥控回中。直升机就自己稳定悬停。很简单没压力,这样多好。所以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飞控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第二关于螺距问题,如果不翻3D有没有谁试过不用副螺距。就正的,就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也相对省电一些。小弟的问题有点奇葩,所以各位师傅们能指点迷津,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等一,直升机加飞控的话没有意思,不如直接入手一架大点的玩具飞飞吧!第二,小油门大螺距,反扭力太大直接锁不住尾,关于负螺距嘛,你可以不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直升机加飞控的话没有意思,不如直接入手一架大点的玩具飞飞吧!第二,小油门大螺距,反扭力太大直接 ...

我就是玩的四通无副翼的飞机,这个质量嘛,的确不是很好。不是这坏就是那坏。还不好修。所以想想现在无副翼的直升机不是有三轴嘛,我以为实际飞行的效果和那个四通无副翼的差不多,就搞了一个,谁知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才问问各位师傅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飞出那种不用烦神的感觉,刚才也看见有师傅们发的帖子,用CCD3可以实现无压力飞行。不知道有没有师傅实际使用过

网友:
CC3D是开源飞控,能用在直升机上,能用好的可算得上大神级的人物了!模型直升机不比玩具,学好了乐趣多多。练直升机没有捷径,只有苦练+勤练!

网友B:
飞控的话自己去tb看  有很多选择    螺距的话一定要设置(我也只玩航线)如果不设负螺距的话  稍微有点风 飞机很容易被飞走  一般航线的螺距都是低油门负2或负3   中油门+5或+6   全油门+11或+12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稍微做改变  但一定要设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话自己去tb看  有很多选择    螺距的话一定要设置(我也只玩航线)如果不设负螺距的话  稍微有点风 飞 ...

谢谢师傅指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高转速加低螺距会比较抗风

网友B:
小飞机本来就不抗风   怎么是高转速呢!    螺距和油门是联动的。  螺距拉低转速也跟着低    具体我没研究 不太清楚   我现在真在做地面站,没时间     你只有知道一定要设负螺距就行了   复杂的一会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本来就不抗风   怎么是高转速呢!    螺距和油门是联动的。  螺距拉低转速也跟着低    具体我没研究  ...

谢谢师傅

网友C:
我只能说,注意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注意安全吧~

谢谢师傅提醒。我会小心的。这家伙的确危险

网友:
这种玩法  玩个  穿越机的多旋翼  比较好省心 省力   别玩直升机

网友:
你说的这叫自平功能,需要6轴陀螺仪,价位一般在1000元以上。比如Brain,MB PLUS等。CC3D也行,就是调试需要一定功力。

没有负螺距有风容易落不下来,不过你可以试试:)转速跟负螺距没有关系吧,单独把转速调低点就行了。我练悬停也喜欢用低转速,充一次电能飞10多分钟。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要买个平衡仪装到直升飞机上,
要是这样还不如玩四轴,四轴就是四通直机的手感的,而且比直升机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