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C3D第一次手动飞行,为什么那么晃~~~~

楼主(2015-09-26):
别人的手动稳的一B,我这个手动是晃的,手动参数默认。第一次飞手动,我确定我的手没有抖。飞场环境有风,3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风的影响。有个哥们在玩竞技风筝,飞的整爽,叫他先停一下,我试试飞机。请大神分析下原因是不是风?

网友A:
飞的很好,我自稳也不如你手动,问一下,我高度老是把握不好,都是飞的高高的,降下来的话,飞一会不知怎么又飞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很好,我自稳也不如你手动,问一下,我高度老是把握不好,都是飞的高高的,降下来的话,飞一会不知怎么又飞高 ...

我一开始玩也跟你差不多,不过我是往下掉,在草地上一跳一跳的,掌握不好油门。你可以找一个地名参照物练悬停,不过我觉得最有效的是多练降落,降落练好了控制高度简直就不叫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玩也跟你差不多,不过我是往下掉,在草地上一跳一跳的,掌握不好油门。你可以找一个地名参照物练 ...

谢谢,油门曲线要不要设置,还是用默认

楼主:
我用的默认

网友B:
飞得不错,是快放还是就这速度飞的?

网友C:
都比我好。我看屏飞。高的只成一个小点。最后看不到,失控了。。。飞机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比我好。我看屏飞。高的只成一个小点。最后看不到,失控了。。。飞机也找不到了

视频都能这样!

网友D:
哈哈,我也偶尔在这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不错,是快放还是就这速度飞的?

没调速,快放电机声音听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偶尔在这飞

你昆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昆明的?

是的嘛

网友:
晃的有点厉害,看晕了,PID肯定不对

网友:
又仔细看一次,本人认为就是横滚的P值有点大了,一起飞就开始慢速抖,有时候是高频抖可能是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