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么取消华科尔d10的固定id啊?

楼主(2015-09-26):
我以前玩直机为了方便就弄了个固定id,我现在把直机卖了,玩固定翼,对不了屏,把直机模型删除了还是不能对频,那个大神告诉我该怎么才能取消固定id

网友A:
还是在固定ID那界面,把开弄成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在固定ID那界面,把开弄成关就可以了。

我关了还是对不了频,好像接收机还要怎么搞。

网友:
开控后油门最大接收通电,断电后正常接受通电开控。总之各种试,我的办法。

网友B:
首先进入遥控设置,找到系统设置,id锁定关闭,关闭遥控器,接收机batt通道负极和信号极短接上电,等待3秒左右,拔掉短接线,接收机指示灯闪烁,打开遥控器,对频成功接受指示灯常亮,进入系统设置,id开,确定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进入遥控设置,找到系统设置,id锁定关闭,关闭遥控器,接收机batt通道负极和信号极短接上电,等待3秒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必须可以,我用10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我用10很久了

还不睡觉?大神。我刚才是做噩梦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睡觉?大神。我刚才是做噩梦醒了

我不是大神,只是用的多了而已,起床尿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神,只是用的多了而已,起床尿尿

好吧,谢谢你

网友:
如果是6通道的没有batt插口,是接收机按住按钮后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进入遥控设置,找到系统设置,id锁定关闭,关闭遥控器,接收机batt通道负极和信号极短接上电,等待3秒 ...

正解,我也用D10

网友C:
华科尔几通的接收机?
6通的上面有个孔,,孔里有个开关,按住插电,,然后对频就可以了
10通的话是跳线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几通的接收机?
6通的上面有个孔,,孔里有个开关,按住插电,,然后对频就可以了
10通的话是跳 ...

好的,谢谢,我弄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弄好了。。

当然,遥控器的模型设置里面需要清除掉固定ID再对频,不然是对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遥控器的模型设置里面需要清除掉固定ID再对频,不然是对不上的

好的谢谢,搞定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