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大v8陀螺记录

楼主(2015-09-26):
已经好几个月不炸机了。最近换个场地飞。连续三天炸鸡,正飞走航线就炸了。而且都是炸得莫名其妙。飞机感觉不受控制。就落下来都是炸脚架炸桨,尾管都没问题。前两天是JRe6装的gpro陀螺没有记录。今天炸得logo550 装的大V8.我看记录里面有几个黄和红X错误记录。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炸鸡,我怀疑是futaba接收6303有问题。应该炸得是三台不同飞机不同陀螺。用的都是这个接收。

网友A:
3:13那几个意思就是传感器异常。3:21那个是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3那几个意思就是传感器异常。3:21那个是震动过大

谢谢,意思是震动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思是震动大引起的?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超过极限值了,VBAR无法识别了

网友B:
我想问问炸鸡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飞行高度是多少。
从失控到炸鸡大概是几秒。我感觉可能是6303的问题,甚至是遥控器电位器的问题(T8FG)
而Vbar的记录只是失控炸鸡的那几秒。因为传感器出错不代表Vbar有问题。只是偏转加速度过快,超出正常范围。 也就是失控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炸鸡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飞行高度是多少。
从失控到炸鸡大概是几秒。我感觉可能是6303的问题, ...

我前几个月200多个起落这几台机都没有炸,这几天三套飞机两台gpro陀螺,一台v8陀螺,连续几天都炸。由于去的新场地炸鸡。以为是技术问题或者gpro陀螺不稳定。但是今天飞很小心也炸,感觉不大对,前两台是gpro查不了纪录。今天这台是大v8。第一电三分钟就炸了,当时就是在正飞圆周航线。高度十米不到,飞机感觉不受控,一两秒飞机自由惯性下落,不受控我是下意识切熄火。我是两个6303接收给几台飞机换到用。已经可以确认炸的两台都是用今天这个接收。还有一次炸鸡接收不记得是用那颗。明天想拿这个接收去拉距测距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炸鸡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飞行高度是多少。
从失控到炸鸡大概是几秒。我感觉可能是6303的问题, ...

遥控器是14sg,而且logo飞机震动很小的,状态也很好。一直飞都没有炸。怎么会震动引起陀螺。不过一分钟时候纪录有两个黄色警告。不知道提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14sg,而且logo飞机震动很小的,状态也很好。一直飞都没有炸。怎么会震动引起陀螺。不过一分钟时 ...

一分多钟的是震动注意。
也就是突然升高的震动值。应该不是问题。
6303测距后上来冒个泡,如果真有问题,我得开始检查我的6303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的问题, vbar上基本不会震出失控来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接线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地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多钟的是震动注意。
也就是突然升高的震动值。应该不是问题。
6303测距后上来冒个泡,如果真有问题 ...

6030没有问题,控也没问题,估计接收插线没有插紧,飞行中脱出来。还检查到有条信号线破皮。以后插陀螺和接收的线要拿硅胶固定一下。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