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接收机裸奔可以吗

楼主(2015-09-26):
8通接收机拆了外壳准备飞F3P用,请问拆了外壳热缩上可以吗?有谁试过。四通的还6.2克。这个拆外壳才7克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得,用时注意尽可能避开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得,用时注意尽可能避开分立元件。

你好什么是分立原件?

网友B:
有壳的话,能避免短路,,不要去吧,也轻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壳的话,能避免短路,,不要去吧,也轻不了多少。

相差5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是分立原件?

电阻电容电感,也就是说除了贴片的其他都包括。

网友:
包个热缩管可以,别缩得太紧了就行。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C:
买微型接收机 才1-2克重  4通的应该有微型接收机  FR   SKY  四通的应该是4克 剥皮后是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微型接收机 才1-2克重  4通的应该有微型接收机  FR   SKY  四通的应该是4克 剥皮后是3克

不是没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