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桥上降落,一阵风刮到湖里了

楼主(2015-09-26):
今天风大,而且片片机太轻了。。不知电调接收坏了没有,电池似乎没事,电压正常

网友:
这是今天拍到最好玩的照片哈

网友A:
还有鱼竿 不错   我有次大冬天直接下水捞冻的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鱼竿 不错   我有次大冬天直接下水捞冻的发抖

真拼啊,呵呵

楼主:
好了,晾了一夜,现在舵机接收机都没事,电调接电以后也没事,就是电机不转,谁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把所有电子设备,用吹风机 冷风吹,,,再放在通风的地方2天,应该就好了。。。我上次飞机掉湖里了,啥事没有。。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会不会有泥沙进去了???

楼主:
电调发热比较快,电机一卡一卡不转,可能还有某处短路

网友:
电机通常不怕水的 可能是泥沙堵了 电调剥皮吹干 下次记得涂704防水 以后掉水里就可以直接潜水艇开回来了

楼主:
晾了两个晚上,电调还是无法驱动马达而且一插电就发热,只好换一个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晾了一夜,现在舵机接收机都没事,电调接电以后也没事,就是电机不转,谁知道怎么办啊

电机不转就说明电调已经烧了

网友:
还是楼主你想的周到,到湖边飞飞机还准备了钓鱼竿来钓飞机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