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锁尾问题(已解决。12楼更新测试视频)

楼主(2015-09-26):
机器新买来的,是我第二只150了。。第一只入的太早当时技术太菜,炸鸡坏主板之后全部当配件出了。
这只还是老问题。经过漫长的排震之后,震动终于满意,带上大奖之后旋头中联无重影,顶部看150字样无重影。普通和3D模式没有金雨尾。但是还是老样子,急提螺距的话尾巴锁不住。更换了瓢虫尾桨,比原厂是有所改善,还是达不到100S那种尾巴笔直不动的效果。。。特别是钟摆这样的动作。尾巴根本吃不消锁不住。。。。感觉是锁尾陀螺仪慢半拍,或者尾电机响应速度慢半拍。

有解决方法不?尾电调刷BL程序会不会改善很多?

楼主:
看很多150的视频。那尾巴效果没得说。是飞手的手法问题,还是那些机器经过特殊调整?

网友A:
加PIT->RUD混控补偿,10左右,看你的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PIT->RUD混控补偿,10左右,看你的手感吧

混控。。。貌似也是个解决办法。感谢指点。。。只是目前混控还搞不太明白。100S的混控消除死区直接套用别人的文件。
你的意思就是尾巴用混控,输入是两点,把螺距也带入到尾舵,打螺距自动叠加了一定程度的尾舵这样的?但是这样设置之后,3D的正负螺距来回打,尾舵的混控不会起到反作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混控。。。貌似也是个解决办法。感谢指点。。。只是目前混控还搞不太明白。100S的混控消除死区直接套用别 ...

你用什么控啊,说的不够明白吗,是PIT->RUD,专门有曲线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控啊,说的不够明白吗,是PIT->RUD,专门有曲线表的

哈哈。。。D7E带的DSMX卫星。。。刚刚看了你的150帖子。之前我也有回复过。。。

给你个建议。去买两根碳钢主轴,一劳永逸,以后就剩下大齿和横轴是易损了。。横轴还能矫正使用。。。碳钢主轴60多远一根。但是顶原厂10根耐用。基本不会弯。舵机臂买三只切口的放扫齿舵机臂。。。150买回来这两件必改

混控我在折腾吧。飞是基本能飞。尾巴不太稳不爽哎

楼主:
而且看了台湾亚拓论坛的帖子。好像150尾巴差,他们也没说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一说尾巴差都说是尾桨和电机松动,让点502.。我晕死。

网友:
谢谢!我现在已改用钢轴了,叫朋友车的,但还是感谢你的建议!现在主齿是个大问题,个人强迫症类,有怪声就很不适服了,坑还是一直存在的。呵呵
本来一直是飞450的,GPRO到K8都用过,舵机都是会快到慢回舵的,后来由于城中NND太不便才入手150,舵机纯锁定,开始很不习惯的,现在终于好了,性能自认还是很不俗的,只要不炸什么都好,但乖乖的飞不爽,哎机子小胆子大,炸的自然多。所以还是大批配件备着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D7E带的DSMX卫星。。。刚刚看了你的150帖子。之前我也有回复过。。。

给你个建议。去买两根 ...

150要飞的爽,THR,PIT->RUD这两个混控一定要加,14SG上这混控很易找到的,试两三下手感即可,其他控一定也有,但没用过,你掏鼓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PIT->RUD混控补偿,10左右,看你的手感吧

朋友。尾巴问题完美解决了。。。。不用任何混控。效果比用混控那种间接的修正方式好十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尾巴问题完美解决了。。。。不用任何混控。效果比用混控那种间接的修正方式好十倍以上。。

你的方法真心强啊,呵呵!我只是PIT-->RUD上解决,效果可能没你的好。呵呵

网友:
求救 如何解决?

网友:
效果不错,顶一下

网友:
没看懂,加了个模块吗?

网友:
加了个电调吗?  求解决方法我的QQ371735759

网友(2015-10-28):
加了什么呀?稳定性好了

网友B:
是不是装一个电调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一个电调单独供电

是的。。不过需要刷BL固件。。。单独取尾电机信号。。尾电机连外挂电调。。
不过现我已经方法更改进了。直接刷150主板上的电调就行了。效果一样。。。吧150主板电调刷BL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需要刷BL固件。。。单独取尾电机信号。。尾电机连外挂电调。。
不过现我已经方法更改进了。 ...

怎么搞 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 可以教一下吗

谢谢,能否告知需要买什么牌子电调,刷机用什么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否告知需要买什么牌子电调,刷机用什么软硬件!

XP7电调。C8051仿真器,BL编程软件。
我是很早用这种方法刷尾电调改MCPX BL的。已经熟练了。如果从来没操作过,不建议自己去刷。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XP7电调。C8051仿真器,BL编程软件。
我是很早用这种方法刷尾电调改MCPX BL的。已经熟练了。如果从来没 ...

你这样一说确实不容易,这样改了后锁尾是不是悬停和3d都锁的很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XP7电调。C8051仿真器,BL编程软件。
我是很早用这种方法刷尾电调改MCPX BL的。已经熟练了。如果从来没 ...

可否加一下qq76111347

网友:
引用 楼主:
XP7电调。C8051仿真器,BL编程软件。
我是很早用这种方法刷尾电调改MCPX BL的。已经熟练了。如果从来没 ...

你好,能否帮我搞一下,我寄过去,给你辛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