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主轴轴向虚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6):
飞了一段时间,主轴有点虚位了,很小,但是能感受得到,原来75%的螺距的感觉,要加到78%,而且感觉跟手程度差一点。
好像找不到那么薄的华司,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主齿和夹头螺丝,连杆,舵机都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B:
700E DFC 摇臂和大桨夹连接处 CNC螺丝的安装位置有个垫片 3mm内径 可以试试

楼主:
虚位越来越大,螺距要加到80%了。。。难道这个不是普遍问题么???

网友C:
是不是你大齒盤下面那粒螺絲松了?

网友D(2015-10-26):
买垫片啊,搜索的时候不要用“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