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个图传模块接不好 求指点一下

楼主(2015-09-26):
接线接到哭

网友A:
很好搞的呀

网友B:
我也买的这个模块。忘记买拨码开关了,补买的拨码开关今天到,刚刚重新把拨码开关加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搞的呀

请问我也换了接受模块,可接收强度一直上不来,怎么回事呢?用的鹰眼锐视。换了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的这个模块。忘记买拨码开关了,补买的拨码开关今天到,刚刚重新把拨码开关加上。

能加我qq吗  73224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搞的呀

能加我qq吗  7322467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也换了接受模块,可接收强度一直上不来,怎么回事呢?用的鹰眼锐视。换了接收模块

是在一个频率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我qq吗  7322467

已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一个频率上吗

嗯嗯,是同一个频率的。近距离接收效果很好,就是信号强度数值在3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