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混控设定

楼主(2015-09-27):
有劳熟悉D7E混控设置的朋友帮忙看看要怎么弄,混控真心不太懂。
大致意思是,在急提油门和螺距“包括3D的正反螺距”的时候。尾舵都有一个混控补偿。也就是通过混控在提螺距油门的时候,自动打一点尾舵,就是让尾电机转速在急提油门螺距的时候增加转速补偿一点。。。

缘由是150DFC,光靠主板锁尾陀螺仪去控制尾电机锁尾,钟摆这样的动作根本锁不住,尾巴会甩一下在回到应该锁尾的位置。。。。想设置个混控提前补偿一下尾舵。

网友:
锁尾不要用混控,调一下三轴的感度要么换锁尾电机电调

网友A:
打舵改变的是锁尾角度,螺距降下来之后机身会转动的(机头方向改变),解决不了问题。
锁不住尾可以考虑改电调,马达,尾桨等 或者延长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舵改变的是锁尾角度,螺距降下来之后机身会转动的(机头方向改变),解决不了问题。
锁不住尾可以考虑改 ...

150不是锁不住,尾电机够力量,尾桨也加大。不存在尾电机满转但是顶不住的情况。这个机应该是内部陀螺仪算法问题或者尾电调速度不够快导致的锁尾,有点顿,就是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