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 SKY的X9D何来16通道一说?

楼主(2015-09-27):
睿思凯的X9D遥控器 应该是9通道的遥控器 为什么卖家都写的是16通道遥控器呢?接收机都只有9个通道啊,遥控器的开关也没有控制16个通道的数目吧。。。。求专家来解答一下!  话说;还有个X9E的板控写着32通道,靠谱不?

网友A:
都是中将了,这个问题怎么还不理解咧?18mz也没有18个开关呀,哈哈.接收机输出9通道,sbus输出16通道,混控有十六组通道可以组合,也可以组双路接收机,实现16通道全功能输出,x9d不说了 买就买x9dplus ,frsky的射频部分做的不错,距离 抗干扰性都不错,个人感觉有futaba九成功力,控是开源固件,功能强大,但是英文菜单需要慢慢适应,外壳做工一般,掉漆磨损比较快,总体来讲,易用性不太高,需要适应,但是很可靠.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com口,理论上每个com口可以输出16路,加起来就32路了。不过在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发射模块和接收机支持才行。比如lz再加个dft模块试。

网友B:
X9D X9E 是16通道,但是单独再加一个高频头时可以扩展到32通道。X9D 标配得接收机是X8R,X8R有SBUS和8个PWM输出,SBUS和PWM是同时输出的,SBUS可以输出1-16通道,PWM可以设置1-8或者9-16通道。至于你说的开关数量,X9D有8个钮子开关,4个电位器,两组摇杆(4个通道),还有4个微调(微调可设成开关用),还可以扩展一个电位器,加起来就是21个。还有系统里有一个很强大得功能,逻辑开关,这个也能设在通道上。就是想输出32通道都没问题。至于X9E扩展更强了,除了面板上那么多开关,还可以扩展8个钮子开关和2个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9D X9E 是16通道,但是单独再加一个高频头时可以扩展到32通道。X9D 标配得接收机是X8R,X8R有SBUS和8 ...

这么多通道可以干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通道可以干些啥?

干啥就看个人了。有这么多通道和能不能用上这么多通道是两个概念。正常一般16个通道足够了。

网友D:
遥控器的通道数目多,并不是说一定要支持更多的舵机
放在X9D的opentx系统来说,更是如此
opentx用通道来做虚拟功能,里面的32个mixer都可以当单独的通道,但不一定是舵机输出,有可能是混控的一个中间量而已
我用opentx飞滑翔机,用了13个通道,但是实际飞机上的舵机只有6个,其余的通道全都是混控中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的通道数目多,并不是说一定要支持更多的舵机
放在X9D的opentx系统来说,更是如此
opentx用通道来 ...

简单的说 就是所谓的软件16通 硬件9通罗。对于正真要用16个通道的飞机来说,这遥控器就是骗子。 至少要注明是软件16通,不支持16个通道控制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 就是所谓的软件16通 硬件9通罗。对于正真要用16个通道的飞机来说,这遥控器就是骗子。 至少要注 ...

frsky是真的16通遥控器,一楼不是说清楚了吗。开关可以自己设置,比如以前第九通道设置为拉烟,忽然不用第九通道了,可以把第九通道改成音量旋钮啊、计时器啊什么的。opentx系统非常强大。

网友:
百分百完全可以16个舵机,SBUS总线输出都是单线联接。去看下SBUS舵机 的介绍吧。加个高频头就是32个舵机了。一个舵机一个通道。都可以互相混控。

网友:
最简明的说:

飞控支持SBUS的,可以用16通道。不支持的,只能用PWM的,可以支持8通道。
1-8通道或者9-16通道。

我反正8通道都用上了。至于16通道,需要飞控支持,或者SBUS-PWM转换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 就是所谓的软件16通 硬件9通罗。对于正真要用16个通道的飞机来说,这遥控器就是骗子。 至少要注 ...

X9d、x9e的确是16通道。发射机上有16个通道(这个应该没有争议)。接收机上有9个输出,其中sbus输出仅用一个输出口即可输出16个通道,但输出的是sbus信号,不是可以直接驱动舵机的pwm信号,需要一个sbus转pwm板来实现16通道(不过有些飞控支持直接输入sbus信号,如pixhawk)。其他8个直接输出pwm。

网友F(2015-10-27):
引用 网友A:
都是中将了,这个问题怎么还不理解咧?18mz也没有18个开关呀,哈哈.接收机输出9通道,sbus输出16通道,混控有十 ...

x9d 和x9d plus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要买就买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F:
x9d 和x9d plus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要买就买plus?

plus多了白色背光(x9d是蓝色不好看) 震动功能.

网友(2016-02-24):
性价比强大的控,已入手。

网友:
它是支持输出16通道,接收机可以两个一起并联使用,接收机只是8通道,另外有供电接口和传感器接口支持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X9d、x9e的确是16通道。发射机上有16个通道(这个应该没有争议)。接收机上有9个输出,其中sbus输出仅用 ...

你的这个解释很易懂。

网友:
我刚发贴也请教这教遥控呢

网友:
单接收就可以实现16通道的输出(需配合SBUS 设备使用)
当做第二接收机对频就可以了
1-16通道从SBUS 输出   可以接飞控
另外PWM口可以输出 9-16通道接舵机什么的
此控很强大   入手两年了      还没全部搞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都是中将了,这个问题怎么还不理解咧?18mz也没有18个开关呀,哈哈.接收机输出9通道,sbus输出16通道,混控有十 ...

请问下用在油机上怎么样

网友(2016-08-14):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用在油机上怎么样

问题不大啊。什么飞机都可以用的。

我用了一年了。爽歪歪。

网友(2016-12-16):
我也是在双12时入手X9D PLUS,确实很强大,强大到感觉是一个操作系统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了。控输出16通道,但还没16通道PWM的接收,这可能也是楼主困惑的地方。如果真有16通道PWM接收,体积也是个问题。所以多轴的现在主要是SBUS与PPM了,这也是将来的发展方向。PWM基本上主要是固定翼了,如果不玩固定翼,基本也就告别了PWM接收了。而SBUS真的可以接16通道,我就是再把基本的四通以外,其它通道用三档开关加了自稳,半自稳,手动等等,每一档占用一个通道。还有什么无头模式,开启BB响,都可以加到这16通道之中。目前我还没把16通都用上。

网友H:
出用过一次的x9d plus 920没接收机,基本全新没有划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出用过一次的x9d plus 920没接收机,基本全新没有划痕

多少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少钱出

920包邮没有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