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之类的高清相机能代替FPV摄像头吗?

楼主(2015-09-27):
为什么很多模友要装两个,一个摄像头一个相机?

网友A:
因为狗有0.2秒延时,不介意你也可以yong

网友B:
一个飞控手用,一个云台手用。

网友C:
答案是肯定的,至于装2个或者以上是这样的,其实可以装N个(如果有必要且载机载荷、气动布局等方面没有问题的话)用来多角度多机位录像、这种用途对画面质量要求高,而作为飞行操作参考画面用的摄像头,对时效性要求高,延时要尽可能小(理论上延时是无法避免的,并且造成延时的不仅仅是摄像头,图传、显示器都会有一定的延时)。希望可以帮到你,顺祝中秋快乐!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因为我是玩固定翼的,高清相机装在云台上,无法判断飞行姿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飞控手用,一个云台手用。
专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