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的材料尺寸小了,是认倒霉呢?还是

楼主(2015-09-27):
从买家订了 dia71x600 的材料,到手后的长度只有 595mm,598mm 材料尺寸小了,是认倒霉呢?还是找他们。因为订货我没有给出公差。自己总认为买家应该是不能比我要的小的,但其它材料直径和长度都的没问题!!求大家出招帮我!!多谢!!

网友A:
既然不能用,当然可以找卖家,除非他说明了存在的公差。

网友B:
差了5mm,怎么能算公差?差1mm还马马虎虎。。。

网友C:
我们给材料店的尺寸从来都是放大5mm,然后再告诉他只能大不能小,否则退货。

网友D:
要是凑合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协调换货,明显的短斤少两,把锯口消耗留给您了

网友E:
我买材料都是放大1~2mm,
而且告诉卖家只能大不能小
果断通货

网友F:
这种卖家不够厚道的说!
不过你也注意一下当今的世道,学会保护自己:通常我们都会放大一些,既然你想要600mm,那么你就放大605或者610.

网友F:
只要你心里明白他们会少点,那你也要给他们申明一下公差要求。
公差是约定出来的。